将各种图案LOGO 加入到PCB 的丝印层中,需要用到什么工具软件?

楼主(2022-11-17):
将各种图案LOGO 加入到PCB 的丝印层中,需要用到什么工具软件?

网友:
主要看你的文件格式。

网友:
Gerber文件可以直接读入CAM350,然后复制到丝印层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AutoCAD格式的文件,可以用AutoCAD 转成DXF 格式再用CAM350读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