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输入信号不满足触发器的 Setup/Hold 时间时怎么办?

楼主(2022-11-17):
当一个输入信号不满足触发器的 Setup/Hold 时间时, 触发器的输出信号是不是一稳定状态(或为 0, 或为 1, 当下一次的输入信号满足 Setup/Hold 时间时, 触发器能正确地输出)?由于此时触发器处于亚稳态, 以前看过一些资料, 某些器件的输出可能是振荡状态, 即此时、将来的输出信号不可预测, 与时钟信号、输入信号无关. 我想问的是Altera 器件对此情况是如何处理?因为某些情况下, 当输入信号超过 1 个 Clk 时间, 只是在第一个 Clk 周期内, 不满足 Setup/Hold, 但是其他的 Clk 周期内, 满足 Setup/Hold.

网友:
这个问题, 可以参考一下 ALTERA 的文档 AN42. 文档详细地讨论了 ALTERA器件的亚稳态性.

网友:
Setup time是指在时钟有效沿(上升沿或下降沿)之前,Data数据输入端信号必须保持稳定的最短时间。Hold time是在时钟有效沿之后,数据输入端信号必须保持稳定的最短时间。所以hold time一定是在setup time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