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与数字地接口是导通的!

楼主(2022-11-17):
在用万用表测量芯片的模拟地与数字地接口的时候是导通的,这样模拟地域数字地不就是多点连接了吗?

网友:
芯片内部的地管脚都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在 PCB 板上仍然需要连接。最理想的单点接地,应该是要了解芯片内部模拟和数字部分的连接点位置,然后把PCB 板上的单点连接位置也设计在芯片的模拟和数字分界点。

网友: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