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中断是不是必须由 SWI 指令触发?

楼主(2022-11-17):
软件中断是不是必须由 SWI 指令触发?

网友:
可以直接用你定义成软中断的函数名啊.比如:
__SWI(0x12) void myswi(void); // 声明函数
__asm // 调用方式 1
{
swi 0x12
}
myswi(); // 调用方式 2

网友:
硬中断是外部设备对CPU的中断,
软中断通常是硬中断服务程序对内核的中断,信号则是由内核(或其他进程)对某个进程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