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同步整流方案,上管和下管哪个负载更重啊?

楼主(2022-11-17):
按理说是上管压力更大啊,既要带载又要给电感充能。  下管只是续流而已,能量再大也大不过上管的充能量啊。  BUCK一体芯片,也是上管内阻小一些。

但是看到某些主板,上管小,小管反倒大(都是MOS)。 为啥啊?  而且我自己做的电路,目测下管温度也没比上管低...越来越搞不懂了。

网友:
现在的buck电路大多数用的集成芯片,你可以发现基本看不到开关管、二极管的身影,只能看到电感。一方面这样集成了占用PCB面积更小,一方面芯片内部集成了MOS来代替二极管完成同步整流。

网友:
用功率MOS管做整流器时,要求栅极电压必须与被整流电压的相位保持同步才能完成整流功能,称为同步整流。
但如果系统的控制回路出现问题,逻辑出现混乱,上下管同时导通,那么系统就会失效,所以稳定性没有非同步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