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代码中未对一个输出量进行初始化时是不是把他默认为0

楼主(2022-11-17):
Verilog代码中未对一个输出量进行初始化时是不是把他默认为0?

网友:
    这看你他和输入的关系,如果没有关系,在仿真结构中的不定值,在综合中,大部分是0

网友:
    verilog 或者VHDL 如果没有复位赋初值,那么 是0是1都是有可能的
不是你想的默认为0
它是硬件代码 而不是C这种串行的代码可以添加默认值,你这是C语言的思想去思考问题了

网友:
    建议在上电 的时候,设置一个复位逻辑,将其复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