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这种微带线的形状在ADS中怎么建模

楼主(2022-11-17):
    这种微带线的形状在ADS中怎么建模呀

网友:
    你在版图里面画好 添加在原理图如何

网友:
    直接在momentum中画了
    相当简单

网友:
    要看你是在原理图中,还是在layout中仿真了。第一:如果在原理图中,你可以在面板中找到这种微带结构;第二:如果是在layout中,你可以直接画矩形,设置好图层就可以了,代表微带,这样也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