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600毫安开关电源适配器如何直接降到5V输出?

楼主(2022-11-17):
    是由9V输出电压直接降到5V(不再有9V的电压)7805降到5V,9V电压还是存在,从功耗讲也不核算。

网友:
    加一级LM2596降到5V即可。

网友:
    找个7805降到5v输出来用

网友:
    用串联电阻的办法可行。其阻值与风扇的电流头关,假如为40mA,电阻值=(9V-5V)/0.04A=100Ω。如果电压不对,改变阻值再试

网友:
    不考慮效能時直接使用7805 IC 降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