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线是手动画的还是自动画的?

楼主(2022-11-17):
好象是防篡改用的,allegro可以自动实现吗?

网友(点评):
半自動, 手動把VIA調整齊,手工拉線時自動蛇線,再手工調整.

网友A:
    我不确定是机器还是手动,但是我亲手画过,当时这个叫“MESCH”线(有点久了记得不是很清楚),是在POS机类型的金融主板上用到的,防止被盗数据的

网友:
    好漂亮的蛇線這麼整齊像藝術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确定是机器还是手动,但是我亲手画过,当时这个叫“MESCH”线(有点久了记得不是很清楚),是在POS机类 ...

    什么原理?

网友:
    都是手动画的

楼主:
    这要怎么画啊

网友:
    手动画的加密线。

网友:
能解释下在PCB上绕线怎么就能够防止被盗数据呢?

网友:
    可能是在读写卡的时候发射超宽带杂讯, 以淹没正常信号

网友:
    手动画,你可以两条线画一段,截下来,然后,复制黏贴,就快了。形状可以是回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