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中插值扫频和离散扫频的区别

楼主(2022-11-17):
请教大家,HFSS扫频中插值扫频和离散扫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分别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同一个天线如果分别用两种方法扫频得到的驻波比不一样,怎么判断哪个是对是错呢?

网友A:
如果是扫频,那取决于扫频的范围和扫频方式。
一般来说,用离散扫频方式,求解频率设在带宽内的高频频点仿真比较准;
如果用快速扫频方式,求解频率设在中心频率比较准,但快速扫频法对于超宽带问题误差较大;
插值扫频方式就是适用于超宽带问题,不过仿真准确性跟最大迭代次数和可容忍度值得设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扫频,那取决于扫频的范围和扫频方式。
一般来说,用离散扫频方式,求解频率设在带宽内的高频频点仿 ...

谢谢!
还有就是,如果我用离散扫频,求解频率没有设在最高频点,而是设在最低频点或者是中心频点,这样算出来误差大不大呢?
用插值扫频用于超宽带里,这个超宽带怎么衡量,最高频率与最低频率之比大概多少能算是超宽带呢?

网友:
看实际情况 需要快速看 肯定离散的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