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FPGA初始化复位

楼主(2022-11-17):
    verilog不作仿真用,
    现在一般的FPGA上电会自动复位所有寄存器到0吗?我看说明书上说初始化配置储存器,那内部定义的寄存器是什么状态呢?

    如果有个寄存器A和输入RSTn. 要怎么写才能让上电后RSTn自动复位一次,给A <= 2'b11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RSTn) A <= 2'b11;

网友A:
    仿真一般用modelsim来着。板子通电一般是从默认值开始的,不是复位,而是寄存器就不存数据,断电就清零。因为用的是一般是ram
ram这个元器件是用mos管做的,没电就不会执行刷新,就没有数据了。
    让rst作为行为模块第一行,0时刻执行就好啊
    initial
begin
    rst=1'b0;
always //然后需要执行循环语句就好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一般用modelsim来着。板子通电一般是从默认值开始的,不是复位,而是寄存器就不存数据,断电就清零。因 ...

    那initial执行一次的话不是一直让rst=0吗,那板子不会每个时钟脉冲都一直不停的复位?

网友:
    不是啊。复位一次。
如果将这句放在always行为里面就会每次循环就复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