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与GPRS/CDMA 网络优势在哪?

楼主(2022-11-17):
    zigbee 与GPRS/CDMA 网络优势在哪?

网友:
    zigbee 与GPRS/CDMA 都是具有自动数据中转和路由功能的无线数传网络;用户只需要将他们的远程终端,传感器,以及控制计算机与网络相联即可,而不需要知道他们的数据是如何在网络中传输的。

网友:
    在每一个Zigbee网络主节点(FFD)的MCU中,都有自动路由和网络控制管理软件,它相当于GPRS/CDMA1X的一个基站,只不过比起移动网络基站来要简单得多;我们所使用的移动网终端---GPRS/CDMA1XModem,,就相当于Zigbee网络的一个子节点(RFD)

网友:
    Zigbee网络是可以专门根据自己的实际应用需要而布置,建立的一个无线数传局域网,因此,Zigbee网络使用起来更加有效可靠

网友:
    zigbee 主要用於短距通訊,主要特點是省電用於IOT傳感等應用,GPRS/CDMA 是行動電話2.5G/3G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