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PCB的时候开始导入后颜色是棕色,把它拉到PCB板后就变成这样了绿色?

楼主(2022-11-17):
我画PCB的时候开始导入后颜色是棕色,把它拉到PCB板后就变成这样了绿色?

网友:
把棕色部分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一个复位错误标志的命令可以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叠层问题,把角落里的标签号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
导入PCB的时候把ROOM那个勾去掉!现在把棕色背景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