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的普遍方针是什么?

楼主(2022-11-17):
PCB布线的普遍方针是什么?

网友:
增大走线的间距以减少电容耦合的串扰。

网友:
将敏感的高频线布在远离高噪声电源线的地方。

网友:
加宽电源线和地线以减少电源线和地线的阻抗。

网友:
平行的布电源线和地线以使PCB电容达到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