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推挽输出问题

楼主(2022-11-17):
原理图中RF+,RF- 为互补形PWM的4.5MHz, 由IC直接发出, IO波形如下

请教
问题1:原理图这种变压器的推挽输出电路是否有错误和不足,
问题2: 两个互补输出的PWM输出严重变形,使得其中一个场效应管严重发热, 该如何解决

网友:
使用一对选择性地从相连负载灌电流或者拉电流的器件的电路。
常使用一对参数相同的功率三极管或MOSFET管,以推挽方式存在于电路中。

网友:
    这种推挽方式,不能用互补,只能用完全对称的双向占空比控制2个管子,否则,将直接导致磁芯被直流偏磁,轻微的就能导致饱和。

网友:
    你这个频率,基本是射频的频率。里面的功率放大器的拓扑很多。你这个是classB。后面有谐振类的,开关速度不一定需要很快,把高次谐波过滤出来。涉及负载的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