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中,整流二极管的作用的疑问

楼主(2022-11-17):
现象:
            手里的一块板子,D1焊接漏了,没有焊接,测试的时候,迅速插拔电源,偶尔出现单片机无法启动的问题,经简单查看分析,3.3V放电慢了,未放电完全立马上电了,导致的无法启动,但是把D1补上,断电后,迅速插上N多次,不在出现无法启动的问题,设备正常了,3.3也能迅速降到<0.5V,

    疑问:
    1.   D1作为整流二极管作用是啥,为什么会影响放电,还是说影响放电是表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2.   怎么选型D1可以到达更好的效果,在无负载的情况下,3.3V可以迅速断电

网友:
    整流二极管的作用最为突出的就是其正向性,整流二极管外加正向电压时,正向特性起始部分中的正向电压很小,不能有效的克服PN结内电场的阻挡作用,当整流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几乎为零,这一段称为死区,不能使二极管导通的正向电压称为死区电压。

网友:
    D1不是整流用,是续流用。
    该电路是典型的Buck电路,D1的作用是在芯片内部开关管关断时维持电感L1中的电流继续流通。

网友:
    3.3V放电速度(也就是C2放电速度)与该二极管无关,但萧特基二极管反向电流较大,放电较快。楼主实验时没有加负载,实际使用时必定有负载,放电速度要比空载快得多。

网友:
    这是BUCK电路里的续流二极管,建议看下BUCK-BOOST电路的拓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