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容器200Kvar的容量电流互感器是多大啊?

楼主(2022-11-17):
    低压电容器200Kvar的容量电流互感器是多大啊?, T1 }. H/ P& V% }) Q

网友:
    这要看你的电容器的电压等级 如果是三相0.4kV的 那么电流值为200/1.732/0.4≈288.68A,则电流互感器选用300A/5A

网友:
    电流互感器几十块钱就能买一个了,虽然比较一般!

网友:
    低压电容器200Kvar的容量,额定电压一般是400V,额定电流288A,配400/5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