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设备维修与保养

楼主(2022-11-17):
1.1 温度

1. 环境温度:

   室内温度以23±3为最佳,一般为17~28℃, 极限温度为15~35℃,常采用空调作为调温设备,空调的数量和功率根据工作间的面积、发热源等进行合理配置。(注:温度还与通风有关)。

2. 环境的影响:

不适宜的温度环境会对设备、材料、工作人员均产生不良的影响。

温度对焊膏的影响:

(1)温度过高:焊膏变稀变软,容易塌落。

(2)温度过低:焊膏变硬变粘,影响印刷质量。

温度对设备的影响:

(1)热胀冷缩易造成误差,影响设备精度

(2)造成橡胶器件的老化或变脆,影响寿命

(3)低温情况下易造成回流焊炉炉口温度不稳定

人机工程角度考虑,不良的工作环境易影响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效果,造成出错。

1.2 湿度

相对湿度:45~70%RH(relative humidity)。

湿度的影响:

湿度高:1.焊膏吸湿,焊接时易产气泡;

        2.元器件吸潮,设备易锈蚀老化;

        3.压缩空气含水气多,对气路中装置(如电磁阀等)易产生影响。

湿度过低(干燥):助焊剂容易挥发易产生静电

1.3 灰尘

空气洁净度为100000级或1000000级,工作间保持清洁卫生,无尘土、无腐蚀性气体。

灰尘的影响:

1.对光学传感器(光栅尺)及光学系统(摄像头)的影响最大;

2.对精密器件也会产生影响,如易造成吸嘴的阻塞或运动不灵活。

1.4 电力

电压要求:

三相AC380V:(50/60 HZ)三相五线制

单相AC220V:(50/60 HZ)

印刷机:    220V

贴片机:    380V ,3KW

(注:由于贴片机大部分时间工作在瞬时冲击即起即停的方式下,故实际功率要求应在10~15KW)

回流焊机:380V,工作时≤10KW,启动时20KW。

波峰焊机:380V,工作时10~15KW,启动时30KW。

1.5 接地系1.5.1静电接地

静电接地是将带静电物体或有可能产生静电的物体(非绝缘体)通过导静电体与大地构成电气回路。为了将设备上可能产生的静电及时导入大地,防止由于静电放电产生危险而对设备进行的接地。静电接地电阻一般要求不大于10欧。

总的静电地在室外深约2米处由周长约30米的钨钢板构成一环形,再由钨钢板或者铜丝引入室内;不能在不做处理的情况下与电源地互连。

1.5.2电源地(动力地)

电源地主要是针对电源回路电流所走的路径而言的,一般来说电源地流过的电流较大。

采用三相五线制,电源线和地线通常用钢管进行保护和屏蔽。

1.6 气路及净化1.6.1气路

  气泵 → 2级空气过滤器 → 高压气(2kw) (有水过滤器)  (8-12个压)→ 分成三路(印刷机分路、贴片机分路、助焊剂涂敷分路)

注:气从上边走,电从下边走。

1.6.2气流量

为了保证供气的平稳性,总气流量的大小应该是各分路气流量总和的2-3倍。

印刷机   : 0.08m3/min

贴片机   : 0.2m3/min

波峰焊机 : 0.2m3/min

工艺中心气源总的气流量: 0.9m3/min

1.6.3气缸容积
工艺中心气源气罐容积:155升
1.7 通风

1.室内应有排风扇和通风口;

2.回流焊机、波峰焊机应有独立排风配置;

回流焊机是SMT工作间最大的热源,有独立的通风管和风机进行排风散热。

通风管由耐高温高压的PVC材料制成。

风机采用抽风机,位于出风口。

(注:一个适宜的工作环境,应在空调环境下,还要有一定的新风量。)

1.7 废料处理

1.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料应进行合理的回收或处理。

2.废弃的焊料、用过的擦焊料的专用纸及酒精等应放入回收箱,送相关部门处理。

3.锡渣应被回收,且可以被再利用。

4.回收包装废料等。

1.8 材料、备件及附件的保管
材料、备件及附件的保管应归类保管:

1.焊膏应低温冷藏(5 ℃);

2.外形相似的材料不能混淆,分别保管(网板纸、镜头纸);

3.各种元器件应根据不同类别、不同型号、不同系列在正常温度下分类保管;

4.备件及一些附件结构应正确摆放和保管。

网友:
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三级保养制是以操作者为主对设备进行以保为主、保修并重的强制性维修制度。三级保养制是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实行群管群修,专群结合,搞好设备维护保养的有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