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气选型的 问题 24v 开关电源怎么 选择啊

楼主(2022-11-17):
    关于电气选型的 问题 24v 开关电源怎么 选择啊

网友:
    根据功率和电流选型,24V的额定电压,再乘以额定工作电流,就是需要选择的额定功率。

网友:
    24V的额定电压确定了,再按用电设备工作时的电流来确定开关电源的额定电流再相应大一些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