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 PCB 天线LAYOUT 设计指南

楼主(2022-11-17):
天线区域附近为净空区,天线区域不能有元器件或者其他⾛线,对应各层都
不可以铺铜。由于315/433M 天线⼀般⽐较⻓,会受到PCB 板布局限制⽽形
状不定。⼀般天线⾛线与地安全间隔控制在3倍线宽以上,天线⾛线宽0.8mm,
则间安全间隔就是2.4mm~4mm。

433M PCB天线LAYOUT设计.pdf

网友A:
加工过程中有可能会导致金属表面积累的电荷过多,但又无法形成对地的放电通路,结果很有可能是对栅氧造成破坏。
而且一般来说晶体管越小,连接栅极的金属线越长就越容易产生天线效应。

网友:
    433天线覆铜与不覆铜S参数差别有多大?

网友(2023-06-10):
    学习学习寻寻寻寻寻

网友(2023-10-10):
引用 网友A:
加工过程中有可能会导致金属表面积累的电荷过多,但又无法形成对地的放电通路,结果很有可能是对栅氧造成破 ...

这个我有点疑问,为啥会对栅氧造成影响,哪里的栅氧

网友(2023-11-22):
虽然我不载,但还是要支持楼主的奉献精神

网友(2024-12-16):
    这个资料很实用,谢谢;

网友:
    感谢  感谢  感谢 感谢

网友: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感谢感谢感谢谢感谢感谢

网友(2025-02-16):
       可以发到隔壁微波射频板块。

网友(2025-07-15):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