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怎样在sigrity仿真中把bga的管脚去任意组合建group嘛

楼主(2022-11-17):
请教大神,怎样在sigrity仿真中把bga的管脚去任意组合建group嘛

网友A:
Cadence 电源完整性(PI)解决方案基于Sigrity专利技术,对PCB电路板和IC封装的交流和直流电源可提供精确的仿真和设计保证。
每种分析工具都能与Cadence Allegro PCB和IC封装设计工具完美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 电源完整性(PI)解决方案基于Sigrity专利技术,对PCB电路板和IC封装的交流和直流电源可提供精确的仿真和设计保证。
每种分析工具都能与Cadence Allegro PCB和IC封装设计工具完美对接。

能具体说说是哪个组件嘛

网友B:
    像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么?

    不是的,是一个bga芯片,里面好多个电源管脚,然后自己自由组合去定义,例如bga100个管脚,随意25个一组,分为4组,然后提取出4个端口的S参数

网友:
    不就和我那个一样么,用指定管脚的POWE和GND建立PORT,然后提取S参数

网友B:
    你需要新建PORT,然后一个一个的选择你需要的网络,建立好PORT就好了,不要直接选择整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新建PORT,然后一个一个的选择你需要的网络,建立好PORT就好了,不要直接选择整个器件

    这也是一个办法,只不过会引出来许多个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