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和电池混合使用后备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2-11-18):
想咨询下左边的八引脚芯片KA93215420是什么类型芯片,我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这个超级电容和电池混合使用的原理图分析

网友:
粗看,是个小功率的DC/DC 芯片。

网友:
先分析这个电路板的功能,是仅供电还是?如果供电,用万用表测试供电电压和输出电压就知道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