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需要什么前期的基础

楼主(2022-11-18):
很多人听说学单片机好找工作,那学单片机需要什么基础呢?

网友:
C语言、数电、模电这三门课程比较重要,当然有了基础知识作为铺垫的话学起来是会容易一些,只要肯下功夫,肯学,即使没有基础找到好的方法了也是可以学会的。

网友:
简单使用,很容易的,但要学好太难了,其实搞硬件也是可以的

网友:
数电、模电、C语言是基础。但是同学我强烈的建议你从51学起,你可以直接先用C语言上手,知道单片机大概怎么回事,怎么用。然后回过头去学习单片机原理加汇编语言。这样你不会觉得这门课程太枯燥。如果直接学习单片机原理和汇编,对于新手来说太容易放弃了。想学好单片机一定要学习单片机原理和汇编语言。不然你永远都不会真正了解单片机。永远都停留在入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