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板面颜色不一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1-18):
请问FPC板面颜色不一致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两面网印的刀数相差很大。

网友:
新旧墨的混用,有可能一面是用搅拌好的新墨,而另一面是用的放置很长时间的旧墨。

网友:
尽量保持网印的刀数一致,避免新旧墨的混用;主要控制电镀电流和检查刮板刀是否有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