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中上管NPN集电极电源什么作用?

楼主(2022-11-18):
请问下,为什么推挽电路中上管NPN集电极电源什么作用?因为4点电压永远是6点电压-0.7v,似乎和NPN集电极12v电源没什么关系

网友:
因为三极管基极一般是接IC输出引脚,IC引脚输出能力有限,也就几个mA,驱动不了大的负载,所以三极管集电极需要接电源(射极电流=基极+集电极)一起给负载(LED1+R8)供电,但是对于你提供的电路图而言你是用V4电源通过电阻R6,R5接到了三极管基极,所以即便你不接12V电源,电路也没问题,也能工作。

网友:
简单来说你可以这样理解三极管,三极管其实就是两个PN结的组合,也就是两个二极管(BE和BC),不加12V电源,只加基极电压,可以让BE这个二极管导通,所以E仍有输出。负载还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因为B与E之间是一个PN结,两者的电压差在0.6V左右。到基极的电压对外带负载的能力小(输出电流小),经过三极管之后,可以输出的电流比较大。

网友:
推挽电路,NPN在下面,PNP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