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走了很多的过孔,会对信号产生干扰吗?

楼主(2022-11-18):
由于受到板子尺寸的限制,我的电路板采用两面贴片焊接芯片,板子上走了很多的过孔,信号线也走在附近,这样走线会对信号产生干扰吗?

网友:
如果是低速数字信号,应该问题不大。否则肯定会影响信号的质量。

网友:
会的,低频不用管,高频打孔最好低于3个

网友:
    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