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R R0, =PINSEL0" 中"="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1-18):
"LDR R0, =PINSEL0" 中"="是什么意思?
这语句是取地址还是取地址中的内容呢?

网友:
这是 LDR 伪指令,可用来加载 32 位立即数或地址,LDR R0,=PINSEL0 是将 PINSEL0 的地址加载到 R0 中。

网友:
ldr r0, =0xFFF0 @伪指令
ldr r0, 0xFFFF @指令
直观的区别就是ldr伪指令使用时,后面的数据前会有"=",实际使用时,大部分都使用伪指令,这样就不用考虑合法和非法立即数的问题。

网友:
编译器会将ldr伪指令进行替换,用文字池的方式来解决非法立即数的问题。文字池就是划分出一段地址空间用来存放常量或者地址,需要时用基址+变址的方式去取数据,这样就不用受到合法立即数的限制,可以表示32bit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