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长期不用出现亏电无法充电的现象如何解决?

楼主(2022-11-18):
电池长期不用出现亏电无法充电的现象如何解决?做的电子产品是如何解决,电池长期不用亏电而导致无法充电这种现象的呢?这个问题要我想办法,求各路大神帮帮忙!!!

网友:
用单节电池的额定电压小电流长时间持续冲,根据亏电情况 一般一个小时间左右电池就激活了,可以正常充电了

网友:
听别人说放到冰箱冷冻几个小时,然后在常温下解冻以后就可以了。不确定哦

网友:
电池是电动车里面,最贵的易损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