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753平台做5M的,GSM,WCDMA,TDD和FDD都出来了,但是TDSCDMA就是出不来

楼主(2022-11-18):
MT6753平台,做5M的,GSM,WCDMA,TDD和FDD都出来了,但是TDSCDMA就是出不来,在Meta时切换modem SW2失败,开机后在工程模式里也没有看到TDSCDMA的Band选择。
搞了一周还没有研究明白,请问Modem文件有哪些地方要配置的啊?

网友:
我用6735(跟53共用代码)也遇到这个问题,如果用联通的主MAK编译软件,就会出现跟你相同的现象,如果用移动的主MAK编译,射频优先使用TD,则会一直提示射频复位:
Externel (EE),0,0,99,/data/core/,1,modem,md1:
[ASSERT] file:ephy_rf_error_check.c line:129
p1:0x00000007
p2:0x00000000
p3:0x00000000

如果你用移动的主MAK来编译,也会出现跟我一样的错误;而ephy_rf_error_check.c 文件是在MTK的库里,看不到具体什么错误,

网友:
TDS根本就打不开。很郁闷

网友:
TD-SCDMA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技术标准,
TD-SCDMA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时分双工(TDD)方式和智能天线技术的公众陆地移动通信系统,也是唯一采用同步 CDMA(SCDMA)技术和低码片速率(LCR)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同时采用了多用户检测、软件无线电、接力切换等一系列高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