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定时器的使用?

楼主(2022-11-18):
为什么我用这段程序想输出周期10ms的方波,仿真的出来差不多11.5ms为什么误差这么大,问题出在哪,下面是程序和电路(晶振12M,仿真软件默认连接)。

  • #include
  • #if(1)
  • int count = 0;
  • ***it output = P1^0;
  • void initialize()
  • {
  •     EA = 1;
  •     //EX0 = 1;
  •     //EX1 = 1;//外部中断开启
  •     //IT0 = 1;
  •     //IT1 = 1;//设置外部中断触发方式
  •     ET0 = 1;//定时器中断打开
  •     TMOD = 0x01;//定时器工作方式
  •           TR0 = 1;//启动定时器0
  •     TH0 = 0xFF;//0xFF;//
  •     TL0 = 0x9C;//0xAA;//定时器初值(100us)
  • }
  • int main (void)
  • {
  •         initialize();
  •         while(1)
  •         {
  •     if(count <= 100)
  •     {
  •         if(count <= 30)
  •         output = 1;
  •         else output = 0;
  •     }
  •     else count = 0;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
  •     count++;//计数
  •     TH0 = 0xFF;//0xFF;//
  •     TL0 = 0x9C;//0xAA;//重置定时器初值(100us)
  • }
  • #endif

  •

网友A:
给个参考程序:
#include
#if(1)

int count = 0;

***it output = P1^0;

void initialize()
{
MOD|=0X02;
        TH0=0x9c;
        TL0=0x9c;
        TR0=1;//也可以到用时才启动
        ET0=1;

        EA = 1;

        /*ET0 = 1;//定时器中断打开
        TMOD = 0x01;//定时器工作方式 01-16位
        TR0 = 1;//启动定时器0
        TH0 = 0xFF;//0xFF;//
        TL0 = 0xff;//0x9C 0xAA;//定时器初值(100us)*/
}

int main (void)
{
        initialize();

        while(1)
        {
    if(count <= 100)

        if(count <= 50)
        output = 1;
        else output = 0;
    }
    else count = 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ount++;//计数
    //TH0 = 0xFF;//0xFF;//
    //TL0 = 0x9C;//0xAA;//重置定时器初值(100us)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参考程序:
#include
#if(1)

怎么运行之后差得更远了,10ms只剩7ms,工作方式为什么是这个TMOD|=0X02;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运行之后差得更远了,10ms只剩7ms,工作方式为什么是这个TMOD|=0X02;

//TH0 = 0xFF;//0xFF;//
//TL0 = 0x9C;//0xAA;//重置定时器初值(100us)
这两句要注释掉

网友:
先初始化,再在中断中写定时器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