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器件功能配置和元器件选型

楼主(2022-11-18):
STM32F103ZET6

元器件功能配置

器件功能和配置图如下,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有112个GPIO端口,分别为
GPIOA.0~GPIOA.15;
GPIOB.0~GPIOB.15;
GPIOC.0~GPIOC.15;
GPIOD.0~GPIOD.15;
GPIOE.0~GPIOE.15;
GPIOF.0~GPIOF.15;
GPIOG.0~GPIOG.15;
16*7=112

内核:
-32位 高性能ARM Cortex-M3处理器
-时钟:高达72M,实际还可以超屏一点点
-单周期乘法和硬件除法

IO口:
-STM32F103ZET6: 144引脚 112个IO
-STM32F103RCT6:64引脚 51个IO
-大部分IO口都耐5V(模拟通道除外)
-支持调试:SWD和JTAG,SWD只要2根数据线

存储器容量:
STM32F103ZET6: 512K FLASH,64K SRAM
STM32F103RCT6: 256K FLASH,48K SRAM

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

    2.0~3.6V电源和IO电压
    上电复位,掉电复位和可编程的电压监控
    强大的时钟系统
    -4~16M的外部高速晶振
    -内部8MHz的高速RC振荡器
    -内部40KHz低速RC振荡器,看门狗时钟
    -内部锁相环(PLL,倍频),一般系统时钟都是外部或者内部高速时钟经过PLL倍频后得到
    -外部低速32.768K的晶振,主要做RTC时钟源

低功耗:
-睡眠,停止和待机三种低功耗模式
-可用电池为RTC和备份寄存器供电

AD:
-3个12位AD【多达21个外部测量通道】
-转换范围:0~3.6(电源电压)
-内部通道可以用于内部温度测量
-内置参考电压

DA:
2个12位DA

DMA:
12个DMA通道(7+5=12; 7通道DMA1,5通道DMA2)
支持外设:定时器,ADC,DAC,SDIO,I2S,SPI,I2C,和USART

定时器:多达11个定时器
-4个通用定时器
-2个基本定时器
-2个高级定时器
-1个系统定时器
-2个看门狗定时器

通信接口:多达13个通信接口
-2个I2C接口
-5个串口
-3个SPI接口
-1个CAN2.0
-1个USB FS
-1个SDIO
元器件选型

产品型号以及选型,所以STM32F103EZT6的含义如下:
STM32:32位mcu
F:基础型
103:增强型/基础型
Z:144引脚
E:闪存512K
T:封装QFP
6:温度范围-40℃~+85℃

网友:
M0内核的支持硬件单周期乘法器,M3内核的支持硬件乘法器和硬件除法器,M4内核的支持乘除法和浮点。

网友:
RS485 选择接口 这是开发板板载的 RS485 选择接口(P5), MAX3485 通过这个接口来决定是否连接到 STM32 的串口 2(USART2),当这里断开的时候:串口 2 可以用来做普通串口使用,而 RS485 则可以用来实现 RS485 转 TTL 的功能;当这里接上时:串口 2 连接 MAX3485,就可以实现 RS485 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