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推挽电路中的ib大小怎么看?

楼主(2022-11-18):
三极管推挽电路中的ib大小怎么看?请问为什么这个推挽电路,无论R5电阻多小,NPN的Ib电流都只有几十uA那么小?

网友:
ib为什么这么小 ?可能是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了吧。

网友:
三极管导通,一般看基极电位和射极电位的电压差,所以要保证射击的电压的状态是确定的,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一般射级接GND(NPN),或者接VCC(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