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 删除走线,过孔网络仍然存在

楼主(2022-11-18):
    如何解决删除走线后,过孔没有变成成dummy,还是原来的网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应该是你过孔还连着有电气属性带网络的对象上面。铺铜或者过孔没有在栅格上中间有时候会有一小节导线。
我目前在我机上测试是只要过孔断开了其他电气属性的连接,就会变成 not on a 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过孔还连着有电气属性带网络的对象上面。铺铜或者过孔没有在栅格上中间有时候会有一小节导线。
    我 ...

    这些情况都检查过了,确认是没有的。所以觉得很奇怪呢

网友B:
    内层或者平面层有铜皮吧

网友C:
    eda365 skill V2.5可以将via孔改成你需要的网络。zuken有这个功能,allegro没有发现过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eda365 skill V2.5可以将via孔改成你需要的网络。zuken有这个功能,allegro没有发现过这个功能

    17.2开始可以改VIA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层或者平面层有铜皮吧

    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