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拟线要不要阻抗匹配?怎样考虑?

楼主(2022-11-18):
数字线在考虑要不要做阻抗匹配时,是看信号传出至反射回来时,总时间是否超过上升沿的 20%,若超过则需阻抗匹配。请问模拟线要不要阻抗匹配?怎样考虑?- j( L. c( u: b: j

网友:
低频的模拟信号是不需要匹配的,射频的模拟信号当然也要考虑匹配问题。

网友:
低频的信号,一般不需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