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2454灯控遥控方案国产8位RISC内核无线MCU

楼主(2022-11-18):
Ci2454 是一款集成无线收发器和 8 位 RISC(精简指令集)mcu 的SOC 芯片
CI2541内部简图

无线收发器特性:
◼ 工作在 2.4GHz ISM 频段。
◼ 调制方式:GFSK/FSK。
◼ 数据速率:2Mbps/1Mbps/250Kbps 。
◼ 兼容 BLE4.2 PHY&MAC。
◼ 接收灵敏度:-80dBm @2MHz。
◼ 最高发射功率:11dBm。
◼ 内部集成智能 ARQ 基带协议引擎。
◼ 支持 1bit RSSI 输出。
MCU 特性: 内部MCU为九齐系列单片机-NY8A054E
◼ 内建 1 个高精度低电压侦测电路(LVD);
◼ 2Kx14 bits EPROM;
◼ 128 bytes SRAM;
◼ 11 个 GPIO;
◼ 8 级堆栈;
◼ 1 个 8 位向上计数器(Timer0),支持预分频;
◼ 2 个 10 位向下计数器(Timer1,3),支持重载或连续向下计数;
◼ 5 路 10 位脉冲宽度调节输出(PWM1,2,3,4,5);
◼ 1 个蜂鸣器输出(BZ1);
◼ 38/57KHz 红外线载波频率可供选择,同时载波的极性可配置;
◼ 内建 1 个高精度电压比较器;
◼ 内建电阻频率转换器(RFC)功能;
◼ 内建上电复位电路(POR);
◼ 内建低压复位电路(LVR);
◼ 内建看门狗计数器(WDT);
◼ 双时钟机制,系统可以在高速时钟和低速时钟间切换。
——高速时钟:I_HRC(1~20MHz 内部 RC),E_HXT(大于 6MHz的外部高速晶振),E_XT(455K~6MHz 的外部晶振);
——内部低速时钟:I_LRC(32KHzHz),E_LXT(32KHz 外部低速晶振);
◼ 四种工作模式
正常模式(Normal mode);
慢速模式(Slow mode);
待机模式(Standby mode);
睡眠模式(Halt mode);
◼ 8 种硬件中断(Timer0 上溢出中断;Timer1/3 下溢出中断;WDT;中断;PA/PB 输入状态改变中断;外部输入中断;低电压侦测中断;)
◼ 在待机模式(Standby mode)下可由 8 种中断唤醒:Timer0 上溢出中断;Timer1/3 下溢出中断;WDT 中断;PA/PB 输入状态改变中断;外部输入中断;低电压侦测中断;
◼ 在睡眠模式下可由三种中断唤醒:WDT 中断;PA/PB 输入状态改变中断;外部输入中断;
其他特性:
◼ 宽电源电压范围 2.1V-3.6V。
◼ 超低睡眠功耗 5uA(WDT 开启,MCU 处于睡眠模式,无线收发器处于关断模式)。
◼ SOP-16 封装。
◼ 极少外围器件,降低系统应用成本。
主要应用市场:
➢ 无线鼠标键盘
➢ 电视和机顶盒遥控器
➢ 无线游戏手柄
➢ 遥控玩具
➢ 有源无线标签
➢ 智能家居及安防系统

网友:
    这种国产MCU主要应用就是在智能家居上,主要就是进行无线控制的设备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