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上电时会自动清零吗?

楼主(2022-11-18):
看到这样一段代码:
reg [12:0] num;
parameter N=5208;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num<=13'd0;
else if(num==N-1) num<=13'd0;
else if(count_sig)
num<=num+1'b1;
else num<=13'd0;

我想问一下FPGA上电时会自动清零吗?如果不能,那num在上电时的值是多少,如果num上电时的值大于N,那上面的代码不就不能执行了吗?

网友A:
    在FPGA上电时,一旦检测到电压超过门限电压后就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POR,power on rest),从而把所有的寄存器复位成初始值。而寄存器的初始值在综合的时候是可选的,一般默认的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PGA上电时,一旦检测到电压超过门限电压后就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POR,power on rest),从而把所有的寄 ...

我用的quartus2,在quartus里面综合时怎么设置寄存器初值啊?

网友:
    系统一旦掉电尔后再次上电各个内部单元都为初始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quartus2,在quartus里面综合时怎么设置寄存器初值啊?

    对于verilog语言的话,可以这样初始化:
    reg num=0;
    这样在上电复位后,寄存器的值就是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