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 仿真边界条件设置问题

楼主(2022-11-18):
    我最近仿真一块无限大铁氧体的S参数,电磁波垂直入射,用了两种边界条件设置,一个是电、磁+open边界,另一个是unitcell边界,结果截然不同,不知道哪种是对的,请问一下谁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急……
另外,请问两种边界条件有区别吗?

网友:
    "稳态能量还没有达到"肯能是收敛设置问题;不出现警告等信息,也不代表你的结果就是对的。
你算得结构是铁氧体,我不确定加电壁磁壁就能模拟无限大结构,但加单元边界还是比较直观的。
另外,你预留空气层是咋回事?

网友:
    当然有区别拉!电边界,磁边界相当于完美电导体和完美磁导体,单元边界条件实际上在两个方向上周期性地重复建模结构,直到无穷大。此对话框允许您定义这种无限阵列的周期性。

网友:
    或许unitcell边界是有限周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