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程计算

楼主(2022-11-18):
    function f=myfun(X)
x=X(1);
    y=X(2);
    z=X(3);
f(1)=sin(x)+y+z^2*exp(x);
    f(2)=x+y+z;
    f(3)=x*y*z;
    请问求解方程组的时候 为啥会有x=X(1);y=X(2);z=X(3);这段代码?求大佬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
    输入是一个长度为3的向量呀,分别是X=[x,y,z]

网友:
    输入的X为向量,长度为3,x=X(1)表示x为向量的第一个元素,以此类推

网友:
    X是已知的一个向量,也就说之前已确定好的,如X=[4,5,6],x=X(1),Y=X(2),z=X(3)分别是X的第1、2、3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