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V/I 电路 中的 运算放大器的选型

楼主(2022-11-18):
    想用器件搭一个V/I 电路,主要是想得到稳定的电流信号,使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比较稳定的电压信号,然后通过V/I电路得到电流信号。打算使用双运放V/I电路,不知道对运放有什么要求?* o8 r( h. ]) @9 ~

网友:
    选Vos失调小的运放即可

网友:
    看你需要输出的电流,如果在几十mA以内,可以用2路运放做跟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