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技术组网为什么要采用正反向级联的方式连接 ?

楼主(2022-11-18):
    存储技术组网为什么要采用正反向级联的方式连接?

网友:
    (1)、提升组网的可靠性
    (2)、正向连接方式采用1-2-3的方式,如果2故障,3将无法访问;
    (3)、反向连接方式采用1-2-3-1的方式连接,如果2故障,3依然可以继续访问;

网友:
    两个交换机连接起来,就是一个对等连接,称不上什么结构;
    交换机与终端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这个结构是什么结构,取决于交换机的类型和如何连接。主要有星型和环型两种,复杂的可能是两种的混合。

网友:
    这种连接方式可以提高组网的可靠性,就算内部有故障也仍然可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