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怎么输出负压?

楼主(2022-11-18):
    如图,两个BUCK都是为了获得一个负压输出,

    把输出端的输出电压和地进行了对调。

    但是下面的电路还将输出的负压连接到输入端原先的地。

    上面的图则没有,这是什么原因?

    仅仅调换输出端的输出电压和地的位置就能获得负压吗?

    还是得怎么特殊处理?

网友:
    正负压关键在对谁看的,从芯片看,实际还是正压。芯片的输入电压从芯片看,实际为Vin+Vout。这些都是非隔离,不能正负对调想当然。

网友:
    电压 是个电压差 高电位接地 都是负压~

网友:
    Inverting Buck or Inverting Buck-Bo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