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三维图颜色设置问题

楼主(2022-11-18):
    三列数分别代表x,y,z,只说z轴数据范围吧,比如 0<z<10,画图的时候z轴可以设置成2<z<7,但加颜色的时候如何把颜色加到2<z<7之间,比如从2-7对应颜色从蓝到红!!!
    求大神们指导下吧,纠结了好久。。。

网友:
    colormap Editor窗口自定义颜色条

网友:
    把不需要的z值设为NaN试试,举一个例子:
xi = linspace(0,4*pi,100);
    [x,y] = meshgrid(xi);
z = cos(x).*sin(y);
z(abs(z)>0.7) = NaN;
    surf(x,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