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芯片工作,verilog编写代码。请问芯片的初始化用什么方式实现?

楼主(2022-11-18):
    FPGA控制芯片工作,verilog编写代码。请问芯片的初始化用什么方式实现?

网友:
    没有初始化,直接烧写程序,程序会上电启动,设置一个reset信号就可以

网友:
    写一个复位模块
然后在此模块中把要设置的初值设好
举个例子
    module SHORT_RESET(
    inpu wire Clk,
    output reg Reset_n
);
    parameter U_DLY = 2;
    parameter RSTCNT_LENGTH = 12'd2499;
    parameter RSTCNT_WIDTH = 12;
reg [RSTCNT_WIDTH-1:0] Rst_Cnt;
    always @ ( posedge Clk )
begin
if ( Rst_Cnt == RSTCNT_LENGTH )
begin
    Rst_Cnt <= RSTCNT_LENGTH;
end
else if ( Rst_Cnt < RSTCNT_LENGTH )
begin
    Rst_Cnt <= Rst_Cnt + 1'b1;
    end
else begin
Rst_Cnt <= {(RSTCNT_WIDTH){1'b0}};
end
    end
    //在此模块中对你所要的赋初值的寄存器赋值
    always @ ( posedge Clk )
    begin
if ( Rst_Cnt == RSTCNT_LENGTH )
begin
    Reset_n <= 1'b1;
    end
else begin
Reset_n <= 1'b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一般来说芯片内部应该有复位信号吧,你根据一楼提供的代码,在代码中加一个复位信号比如说
    rst <= 1'd0;的语句输出给芯片,这样在寄存器初始化后,在对芯片内部做复位操作,然后再开始芯片的正常工作。
或者芯片是根据某个信号开始工作,比如说是在enable信号拉高的时候芯片才开始工作的,那么就在前面寄存器初始化完成之后再拉高这个enable信号就可以了。大概原理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