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如何防浪涌?

楼主(2022-11-18):
之前做的电源,现在在做EMC测试,就浪涌没过了,上次去打,刚加了-1000v就爆了,TVS管都焦了,模块也短路了,现在相当头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浪涌的方法!!!

网友:
tvs+压敏  +共模抑制 放保险丝后面

网友:
    TVS怎么能用来防反接?
    TVS并联在输入上
    防反接另外串接二极管

网友:
    加上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