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导出BOM的问题

楼主(2022-11-18):
设计原理图时,有放置几个空元器件封装,方便日后进行调试,不用重新LAY板子。
在BOM里,不想每次自己手动在excel 删除修改,想问问各位大佬怎么定义某个元件在Project里是no pop ,这样导出BOM表的时候,就不会把这个元器件导出?

下载

网友A:
    这个貌似不行吧!原理图中的每个元器件在导出BOM的时候都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不行吧!原理图中的每个元器件在导出BOM的时候都会有的。

可以的,因为打开别人的项目看到BOM(主要是我问不到那个人如何操作),可以设置某个元器件不显示在BOM表里。(PS:他是设置两份BOM,一份显示全部,一份是不显示空接元器件。)然后当你需要某个电路的时候,只需要将元器件定义的部分修改就可以出现在BOM上了。不用再excel上面做删减

网友B:
    在原理图封装中属性中修改,type中,no bom就是不出现在封装中。导出bom时可以通过勾选选项,决定要不要将该器件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原理图封装中属性中修改,type中,no bom就是不出现在封装中。导出bom时可以通过勾选选项,决定要不要将 ...

    这个方式我知道,我刚刚突然想起来是将元器件设置No fitted就可以实现我要那个BOM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