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嘉三合一调光驱动芯片LD8116CGL

楼主(2022-11-18):
PWM / 0-10V /电位计灵活的调光解决方案
LD8116C包含一个处理器,可以转换三种不同输入的调光器类型,包括0~10V直流电位,0~100%占空比PWM(Plus Width Modulation)信号和电位器成为PWM信号输出。通过用于智能LED照明应用的光耦合器,很容易提供隔离调光控制。
该器件具有13V至58V的宽输入电压,可调节的电位器偏置电流源和高精度LED调光电流。
特点

  • 宽VCC工作范围
  • 低工作电流
  • 精密调光器类型

  -  电压电位:0 / 1V至10V
  - PWM调光:0.2k至10kHz
  - 电位计:0至100k欧姆。

  • DIM引脚的可调偏置电流源
  • 可调节的最小输出PWM占空比钳位
  • 内置过热保护芯片

应用
  • 可调光LED电源
  • 调光控制装置

网友:
    LD8116CGL 芯片可以可以输入不同的调光器的类型,内部也可以进行过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