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问题,求解释过程

楼主(2022-11-18):
一个16位的有极性AD转换芯片,它的输出电压范围是-5V到+5V,问-4V的电压所对应的二进制编码是多少?求结题过程,谢谢啊。

參考踢哀TI)!

网友:
它的输出电压范围是-5V到+5V?是输入吧。

网友:
是AD还是DA,还有芯片型号?

网友:
踢哀(TI)
A Glossary of Analog-to-Digital Specifications and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网友:
    看你的芯片时DAC还是ADC,如果是DAC,那么还要由你定义的数据类型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型的以及你的系统电压决定,如果是无符号类型,那么你输出-5V针对的数据就是0x0000;输出5V对应的数据就是0xFFFF,如果是有符号型的,那么-5V对应的是0x8000,5V对应数据位0x7FFF;如果是ADC,那么一般都是输出无符号型数据,5V对应0xFFFF;-5V对应0x0000;你问的-4V对应无符号10进制数据为1/10/65536约定于6554,对应二进制为0001100110011010,对应有符号数10进制数据为6554-32768=-26214,对应二进制位 1001 1001 1001 1010

网友:
    0011 0011 0011 0011

网友:
    0011 0011 0011 0011   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