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PCB时,过孔的外观不一样,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么?

楼主(2022-11-18):
绘制PCB时,过孔的外观不一样,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么?另外一般过孔的大小是多少是常用的呢?我用的直径35,内径25,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
焊盘特性那里可以设置过孔大小。

网友:
网上有过孔计算软件,过孔大小和你承载电流大小有关系。改过孔大小双击就可以改,正常封装1602管脚大小为36mil。

网友:
外观不同,可能一个是pads一个是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