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BGA的板,SMT过回流焊的温度是多少,假焊不良才会减少?

楼主(2022-11-18):
带BGA的板,SMT过回流焊的温度是多少,假焊不良才会减少?

网友:
针对不同的芯片焊接,需要的温度都是不同的。

网友:
这个还需要你补充一下信息,是无铅加工,有铅加工,还是混装加工,不同的工艺炉温要求也不同。

网友:
    和芯片、生产工艺、回流炉都有关系,一般我们最高温区设置在26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