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Hz时,隔直耦合电容需要选用高频电容吗?

楼主(2022-11-18):
多级放大的电路中,放大芯片间使用的隔直电容有讲究吗?若使用低 频的电容,会影响什么参数?

网友:
    我以前做微波时,频率到30个G以上都用那种普通的贴片电容0805,0603的都用过,那电容本身就是高频的,12G肯定没问题!

网友:
    我的理解,应该尽量选等效阻抗值小的。普通的电容,即使是常用高频电容,12G时也是个电感,除非选能到12G的高频电容